台达F系列 7.5KW,难题请教!

楼主(2009-08-25):
台达F系列 7.5KW,显示电流比实际电流大很多,刚开始怀疑是传感器的问题,结果换了个全新的还是不行,出现同样的毛病,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改从何查起,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控制板容星对不对,

网友B:
台达和涡轮流量计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更换TL0741集成块

网友D:
用传统机械表测吧。。。。。

楼主:
就是控制板容量不对。我看了,被人换了93C66。这跟电流传感器也有关系吗?  郁闷!

网友E:
找个EPROM程序重刷一下

楼主:
搞好了,是主板的容量被人改了。后来找人改成对应的容量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F(2009-12-20):
请问DFUSE1 DFUSE2型号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