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怎么把控制字传到6RA70里

楼主(2009-08-25):
S7-400怎么把控制字传到6RA70里?

网友A:
看看6RA70的手册,有关通讯的协议.还有看用那种通讯方式,

网友B:
好像是与通讯协议对应的连接器调用

网友C:
靠,这个问题可真大,第四个问题,我今天怎么这么喜欢回答问题呢,最后一个,得加班了

有一种直接MOVE 的方法,咱不管了,咱玩就玩高级的

PLC里硬件组态用PPO4传输0PKW,6个PZD,就是跟PLC相互传6个字:

然后程序用SFC14,SFC15调用连接程序,设好16#地址就OK了;程序里还要传给70控制字BIT10一个常1

然后70的Z110功能图:

P918=站地址,断电再上电;CBP通讯板3个灯全亮,通讯就连上了,然后:

70接收的是K3001-K3006,70发送的是U734.1-6连接的K连接量

估计说了半天你还是迷糊,哪天请我一顿,当面授课

网友C:
还有一点,控制字是P648,1=K3001

楼主:
非常感谢yijiayi01

哥们是哪里的?我得请你呀

网友D:
不错,好的资料值得请,也值得拔毛赞助

网友E:
pzd1就是控制字,PZD2是给定。看看PROFIBUS吧

网友E:
如果不写pkw ,可以不用SFC14、15直接Move就可以了。记住PLC  里MOVE出去的第一个PZD地址就是控制字。

同样,从70里MOVE进来的第一个PZD是状态字,第二个是运行的速度。

网友F(2011-07-29):
怎么才能知道pzd1每位的含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怎么才能知道pzd1每位的含义

PZD1是控制字 是PLC传给6RA70的第一个字,具体功能看G180,在编写程序时,高字节和低字节要颠倒,其他的yijiayi01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