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和各位高人:台达伺服发送完脉冲后仍然继续向前冲。

楼主(2009-08-25):
你好,我这个伺服直接用EH   PLC控制,

接上负载后 ,我用LD M1        PLSY K20000 K0 Y0发送脉冲,可是放开M1后,伺服仍然会向前冲很大一段位置,大概1 秒到2秒后才会停止,而且是一顿一顿的动作。。

不接负载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请问I/O上是不是有个类似偏差计数清零的引脚?我怎么找不到啊?我怀疑是这个原因。

还是参数里面需要调整?

我刚性调得很强。加减速时间设为500MS。

网友A:
可不可以就设定发多少脉冲后就不发了。比如发20000个脉冲。就停止发。怎么补用DDRVI指令呢~

网友B:
1、确认PLC不再发脉冲;

2、是否是大惯量负载;

3、如果2成立,仔细调整增益参数,必要加点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认PLC不再发脉冲;

2、是否是大惯量负载;

3、如果2成立,仔细调整增益参数,必要加点前馈。

你好,是你说的第二种情况,负载惯量过大了。已经处理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