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飞剪”“追剪”的控制原理

楼主(2009-08-25):
各位高手能否给我讲一下“飞剪”、“追剪”的控制原理?我现在要写个卫生巾设备的程序,我是刚入行的。对“飞剪”、“追剪”不知要怎样控制?程序要怎样写呢?PLC是三菱Q系列的,具体的型号我还没有选。

网友A:
做过一个钢管飞锯设备的控制,用运动控制器做:钢板卷成钢管后,通过在编码器1检测钢管的长度,当到一定长度后,飞锯启动(此时编码器2开始检测飞锯行驶距离以及飞锯速度),达到与钢管速度同步后,启动夹紧气缸,夹到位后启动钢锯进行切割,通过长时间运行误差<3mm。硬件方面用的是安川变频器,台达旋转编码器,台达PM同步控制器,估计和你这个原理差不多。主要是设备不能停下来再去剪,要在运动中去剪,这样就要涉及到同步的问题,所以必须要用运动控制器(台达叫同步控制器)。

网友B:
论坛中有这样相关的说明。

楼主:
但是我这产品是在皮带上传送的,无法用传感器测量长度,它的长度是由成型刀决定的。每片之间的距离是5MM ,主要有三把刀:点压花,全周,成型刀。这三把刀与皮带要同步。如果有一把刀不同步,做出来的产品就不合格了。要怎样做才能让这三把刀每次压下去都刚好?

网友C:
我好像也见过类似的设备  做管子上面用的    就是刀要和产品同步   出产品不停的   刀跟着跑

网友D:
1楼的兄弟,我们公司的飞锯机就是你说的原理,能否给我发一份飞锯的PLC程序。谢谢。dlke@sohu.com

网友E(2009-09-26):
我  也见过   做镀锌管的 用的        用的 运动控制器       皮带    上传送也可以检测啊 做个压轮  就可以了啊  编码器连在压轮上就可以  检测速度与长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