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sing 。伺服,人机,变频器等问题。

楼主(2009-08-25):
你好,我这个伺服直接用EH PLC控制,

接上负载后 ,我用LD M1 PLSY K20000 K0 Y0发送脉冲,可是放开M1后,伺服仍然会向前冲很大一段位置,大概1 秒到2秒后才会停止,而且是一顿一顿的动作。。

不接负载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请问I/O上是不是有个类似偏差计数清零的引脚?我怎么找不到啊?我怀疑是这个原因。

还是参数里面需要调整?

我刚性调得很强。加减速时间设为500MS。

问题二:我用的是台达的PLC 人机和变频器。现在需要在人机上直接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来控制主电机,我用的是2站D8193。可是无法与变频器通信。

变频器上的参数设置应该都是对的。

因为以前用过别的牌子的PLC和台达人机 台达变频器。可以达到上面的控制啊。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