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用变频器科学吗?

楼主(2009-08-25):
近期看到一种变频供水方式.电接点压力表下限触点和实际压力动触点接变频器运行FWD和CM,压力还算稳定,通过FWD和CM反复通断来控制压力.这样对变频器的FWD和CM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没影响,除非你的压力表灵敏度太高,使电机频繁启、停。

2、楼主的压力控制精度不高,属于比较简单的、粗略的开关量信号控制。

网友B:
那还要变频有什么用啊,就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得了。

网友C:
这种主要是使电机变频软启动,并且便于恒压改造,只要加个远传压力表就可以了。

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用法其停机是怎么办的,是自由停机还是减速停机,如果是减速停机,那么时间应该是多少???

有知道的大侠请赐教!

网友A:
减速停机时间你希望是多少,那就是多少。

不过水泵的停机时间还是长一点好,可以避免“水锤”现象发生。

楼主:
1.减速时间你希望是多少,那可以设置的

2.停机是断电源的.一般情况下不停机.

3.我只是想变频器的光耦不是有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