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电厂大功率电机高低压驱动方案如何抉择???

楼主(2009-08-25):
情况有点复杂!!

我公司电厂新建两台75T/h硫化床锅炉,锅炉正在安装中,但是对于锅炉配套的500KW大电机驱动方式是采用高压变频驱动还是低压变频驱动始终悬而未决,因为高压变频器厂家和国际知名电气巨头公司各执一词,到底哪个方案更可行,因此想请有经验的大师帮我分析一下看!!

设备情况——
1、电机功率:500KW 引风机共5台。
2、电机选型:设计院设计方案是10KV高压电机+变频器。但两家国际知名巨头公司却都建议我们采用他们的低压电机+低压变频器方案。
3、我厂是造纸厂,自备发电站,热电站汽轮机发电电压10KV,设备全年运行。
4、建设资金不充裕,价格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5、电缆铺设距离估算为200~300米。

一、来自国际知名公司的低压变频方案

10kv/400V降压变压器+国际知名低压变频器+500KW(380V)电机方式。
(1)国际知名低压变频器:35~40万
(2)国产知名品牌800kVA油浸变压器 : 6~8万
(2)国产知名品牌500KW电机:10~12万

他们的理由:
(1)在一定的功率范围内(200~1000kW)尽量选择低压变频器,易维护、安全性高。
(2)高压变频器价格过于昂贵、技术复杂,增加了用户的维护成本,高压变频器维修难度远比低压变频器高,人工费用高,维修周期长,损失大。低压变频器技术成熟,操作、维护简单,运行成本低,维修周期短。
(3)国产知名高压变频器品牌一般为60~65万,国外品牌的高压变频价格更是昂贵难以承受。

二、来自设计院和国内知名高压变频公司的方案

10KV高压变频器(带旁路工频柜)+10KV高压电机
(1)国产知名高压变频器:60万
(2)国产知名品牌高压电机:15~20万

他们的说法:
(1)电缆成本:高压远低于低压,低压方案忽略了电缆的成本!从变电站—变频器—电机,低压需要500平方铜芯电缆,高压只需要70平方绝缘铠装高压电缆,两者造价每米距离相差400元左右。
(2)业界一般均提倡250KW以上电机采用高压电机——500KW电机,低压方式电流太大,电机制作困难,市场很少有,恐怕需专门加工制作。
(3)高压变频技术成熟,本身带有旁路装置,高压故障也能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4)500KW的电机用低压变频,谐波干扰会很大,电缆长度不能超过200米。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或者表个态也行啊,看看哪个更有理有利!!在线急等!!我的QQ:88098568

我个人有点不成形的见解,按常理判断用高压驱动比较普遍,但是这两家全球知名品牌公司的高压变频器价格实在太吓人,我们厂出不起这么高的价钱,直接与国产高压变频器竞争恐难,但他们又想占领我们这块市场,只能以低压变频方案来对付国产高压变频方案,不知我分析得对否。

网友A:
几点建议:

1)就系统工作可靠性而言,高压独立供电变压器+低压变频器+低压电机要比高压变频器要高;

2)考虑低压电缆成本比较高,可以将变压器和变频器靠近电机就近设置,电压等级建议选为0.69KV,电机采用三角接

法,绕组6个头分别接出,在变频柜内并成三角接法,那么采用,每相线电流约520A,相电流约300A,对选择电缆相当有利.

3)建议变压器选择柜装式干式变压器,以便靠近电机就近安装,干变价格稍高,按目前铜价水平估计要超过10万,

4)变压器输出端可以接成延边三角接法,带来2个好处: 一是可以在高压输入端消减5、7次低次谐波,使注入电网谐波

基本可以限制在允许范围内,不必再另行设置谐波消除环节;二是可以利用延边三角接法自然形成的低压段2个电压

等级,以低成本实现带降压启动功能的电机工频旁路冗余旁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5)0.69KV的变频器和低压电器均可以在市场上采购.

 以上供参考!欢迎探讨! QQ:147383145 老焉

网友B:
强烈建议选择高压变频器方案。

平和   1)中的比较结果值得商榷。首先从我十几年的经历来说,6KV  10KV高压电机的故障低于低压电机。我使用高压变频器的2年时间,故障只出现2次,一次是停机1个月后开机时炸了一个单元体的功率模块,自行更换单元体(故障到再次运行共花2小时),分析原因为控制室潮湿(控制室顶部漏雨,室内积水)。一次为 变频器输入电流B相显示不准确,波形为一条直线,但不影响变频器正常运行,在生产线大修时查找故障为 主控制器模拟输入卡一贴片电阻开路(自行修复,花4小时,加画模拟卡电路图)。  从两次故障来看,第一次是设备管理的漏洞所致,与高压变频器本身无关,即使是低压变频器在这种漏水的控制室中问题也不小。第二次为元件质量问题,与系统结构无关。

平和  2) 变频器要在环境较好的控制室内,往往无法到达末端。改为 600V电机电流计算错误了,不是增加3根300A电缆了,是变成 6 根520A的电缆,成本不便宜。

从一次投入来讲 高压变频器方案要比低压变频器方案增加20% 的投入,但从长时间来看高压比低压方案节能,电缆的损耗、电机的损耗,低压都要高一点。再者,低压变频器必须使用多模块并联技术,其实一些大电流模块内部就是用小电流核心并联的,不过是外部封装罢了。多模块并联其可靠性大打折扣,故障不一定比高压低。如果你用过大功率变频器就知道,电流大了以后那变频器的声音就有点害怕。

高压变频器主要是单元体损坏故障,你有6套系统,只要备用2只单元体就OK 了,故障后自己就搞定。低压变频器自己修,要换模块也很麻烦,况且模块坏了驱动一般也会坏,难修呀,至少 2小时是无法搞定的。

大家都知道普通电机带变频器后温升会增加,低压那效果,用过就知道了(不过风机好点)。高压的就好多了(单元串联式),也没多大谐波。

其实两个方案是一个结构,只不过高压的通过变压器把高压用分解电压的方法来解决,低压用分解电流的方法来解决,故障谁高谁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6套系统你是大客户了,国产厂家也视你为大爷,维护、技术支持也没问题。那老外的技术支持还是不好买的。

我用的智光。感觉比预期的好,故障率没我想象的那么高。只不过要在控制室加空调,环境灰尘要小。低压的我看也要加空调才行,我那几台110KW的,那温度也不小,这个夏天没空调我可是害怕急了,就怕炸了,明年也得上空调。

建议上高压。

网友A:
补充:

1)讲句公道化,智光的高压变频确实不错,这个我很了解;但并不仿碍从统计结果来看,还是基于产品的拓扑的系统可靠性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高压系统比低压系统相对较低的结论。至于从运行后的可维护性、维护成本比较,优/劣势是很明显的;你去了解几家市场销量大的国产高压变频器厂家他们哪些员工最忙最辛苦,回答完全一致:售后服务人员!原因不言而喻。。

2)500KW/0,69KV电机,线电流估算为520A,相电流为300A左右,这个没有错哦。。

3) 按目前市场行情500KW/10KV的高压变频装置(包括工频旁路/不包括高压保护进线柜),合理的市场价位估计在75-80万左右;低于60万的肯定是恶意竞争的山寨货色,不会是好品质的东西(起码智光不会卖出这个价!呵呵)。。。如果采用10KV高供/0.69KV低出变频成套方案(变频器为欧洲品牌+启动工频旁路),估算计价格应该在45万左右。以上都没有包括高压进线保护柜、电机和电缆的费用。

4)谐波问题:注入电网谐波的采取消减措施前面已经介绍;输出至电机端的谐波问题就没那么严格,而且符合CE认证的国际品牌产品,不会没有对应的技术措施。采用变频器驱动后电机温升上升20度以上,这种情况只会在山寨货色上出现。。

 以上供参考!欢迎拍砖!

网友B:
懂了!

选用660V系统,的确有优势。

不知道660V 变频器的可靠性如何,还有660V 电机带变频器后的寿命和轴承寿命怎样?

请 平和   赐教!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要选择高压配置.

反正也不到我哦这买,

10KV高压变频器(带旁路工频柜)+10KV高压电机
(1)国产知名高压变频器:60万
(2)国产知名品牌高压电机:15~20万

这价格基本合理.计算变压器等损耗和效率、附件费用、安装条件、之后在研究还是高压的投资小.损耗低.

网友A:
国内早期的"高-低-高"或"高-低"模式变频系统的低压等级大部分是采用0.66/0.69KV的....正常运行10年左右的案例很多..

楼主:
上面各位大侠的意见都很宝贵。
我对整个系统初步评估下来,进口低压品牌的方案总造价似乎比国产高压品牌的还要便宜10~20%,但低压的会带来大电流、电缆造价贵、大电流电机可能要特别制作,安装降压变压器、大电流电机也都是很麻烦的事,所以技术上又比较认可是用高压,两相权衡难以决策...这时应该如何去思考问题呢????

网友B:
用660V系统,的确是一个折中的方案。用老外的服务,还是担心。

如果一定在380V 和10KV 抉择 我还是建议用10KV 国产。不光是支持国产(虽然大部分利润还是落入老外的手里,但总是能解决一些就业的),也有国产支持你的时候(坏了,修的时候,老外的那单子就有点像是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想怎样就怎样)。

详细做一下 660V  变频器的方案? 供货周期可能要长一点。必定 660V  的要比 380V  和 6KV  的少用。

网友D:
看好高压,还可能用1140V的.(看到油田上用到, 为了防止当地的老农偷电,我正在给选变频器呢.)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

找一家成套能力强的集成商成套供货就可以!

网友A:
1)采用“高-低”变频方案在设备布置上要考虑变压器和变频装置靠近电机安装,建议设置在专门现场控制室内,到电机的电缆长度不要超过50M,否则不仅电缆成本高,电缆线路损耗大,而且高频叠波效应对电机绝缘也不利。

2)系统组成:1)高压进线保护柜(可设在高压配电房)

                        2)10/0.69KV柜装式干式变压器+3)工/变频运行冗余切换柜+4)0.69KV低压变频柜(可设在现场控制室)

                        5) 高压电缆+6) 低压电缆+7) 0.69KV低压变频电机

 3)依我的几个项目的实践经验: 低压方案比高压方案的一次投资省远不止10~20%; 当然还取决于合理的选型..

4)500KW/10KV高压变频器,报价低于60万的供应商, 说实在不建议你采用..为省小钱而误大事,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网友A:
推荐2篇文章:

http://www.cftn.cn/news/cftn_2/12/[datetime]_397.html

http://bbs.shejis.com/thread-1404141-1-1.html

网友B:
平和  能上几张 高低  方案的现场图片吗?

第一篇文章看了,这个方案肯定是有一定优势。但感觉的问题也较多,为了减小系统干扰 附件上得也不少,这样下来可靠性不说,单成本的增加就不少。特殊的旁路柜、输入电抗器(不加问题也应该不大,变压器容量很小能起到一定作用)、直流电抗器、输出电抗器(必须加吧),屏蔽电缆(这么大的也得定做吧)。

还有我感觉在模块的损坏上,高低  方案是不是比  高  方案小?你遇到过  高低 方案炸模块吗?

还有这么“复杂”的系统自己做是很麻烦!工程公司做又不放心,再加他拿一块走,那成品不是又高一点了吗?

有用  高低  方案的也出来说个话嘛!!!

网友B:
楼主:

请把结果告诉大家啥!

网友E:
设计院,你能相信吗?我是不能!

这种功率还是看价格。

网友F:
这个功率段用高压 ,就一个字  废 ,  两个字   浪费 ,       我同意平和的观点    ,可以问一下高压的用户 ,  那一家没出过问题  。在国际上大的传动公司都不支持这个功率段用高压的 ,   比如说abb的690v的机器支持到2800kw 。  从各方面来说, 在这个功率段用高压实在说不上有多大的优势, 大电流电机跟大功率电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   外部电流的大小是由内部的接线方式决定的 , 对于电机内部来说不会有很大区别 ,  问一下修电机的都知道 ,  估计这个功率的电机不管是哪个电压的电机厂家都不会有现货。 变压器的问题也一样 ,  见过单元串联结构的人都知道里面的移相变压器的个子也是不小的。电缆的问题  , 变频器就近安装电缆的长度没有多少的 ,比高压电缆也高不了多少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率段用高压 ,就一个字  废 ,  两个字   浪费 ,       我同意平和的观点    ,可以问一下高压的用户 ,  那一家没出过问题  。在国际上大的传动公司都不支持这个功率段用高压的 ,   比如说abb的690v的机器支持到2800kw 。  从各方面来说, 在这个功率段用高压实在说不上有多大的优势, 大电流电机跟大功率电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   外部电流的大小是由内部的接线方式决定的 , 对于电机内部来说不会有很大区别 ,  问一下修电机的都知道 ,  估计这个功率的电机不管是哪个电压的电机厂家都不会有现货。 变压器的问题也一样 ,  见过单元串联结构的人都知道里面的移相变压器的个子也是不小的。电缆的问题  , 变频器就近安装电缆的长度没有多少的 ,比高压电缆也高不了多少 。

同意高速CPU的观点!呵呵

网友B:
再顶一下。楼主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F:
看来楼主不会来了  我听说  选的是国内的高压变频价格只有大家讨论的价格的一半   很便宜的吧

网友B:
向楼主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选用“国产”变频器 致敬!

希望楼主多用精力来搞好维护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