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下装错误

楼主(2009-08-25):
错误提示

Server-Point Build Error 【EXPKS_E_HSC_PNTBLD_ERROR(6L.101.11086)】

在KNOWLEDGE BUILDER 里面查到错误代码11086,解释为

ID:
HSC_S_PNTBLD_ERROR

Short Name:
Server – Point Build Error

Description:
The results of the API function are invalid, but the connection is good.

Cause:
There were errors during pntbld.

Work-around:
Check the pntbld output file and correct errors.

请问我该咋办啊

网友A:
Work-around:
Check the pntbld output file and correct errors.
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B:
你这是下装的什么 是控制器还是CM块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一般错误都会提示PNTBLD指的是pointbuilder  我估计是你控制器的IP地址没和主机对应上 要是CM块这样就删了重新建一个

网友C(2009-12-15):
我下的是CM,经常出现这个错误,但是去监视哪里激活后运行是正常的。那个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C:
还有我想问问pntbld这个单词翻译为什么呢?不好意思,我的英语很差的!

网友D:
pntbld为建点错误。组态期间有错误,具体错误不好说。

网友E(2010-01-22):
点的组态细节没注意,你复制一个(CM OR SCM)控制相似的点在试一试!

网友F(2010-03-29):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 asset是否已经下装;

其次,检查你的 license中的 process点是否已经超出使用范围;

最后,在station中查看系统状态,检查在not loaded下有内容存在。

网友G:
这个是建点错误,是组态的错误,如果不好检查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这个CM删除,然后重新再做一个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