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伺服接口与模拟伺服接口

楼主(2009-08-25):
我在一本产品说明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采用脉冲接口连接伺服驱动装置时位置闭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而不在数控装置内。脉冲接口的位置反馈信号仅用于位置监视而不用于位置闭环。需构成全闭环控制时,必须选用带全闭环接口的伺服驱动装置。”请教各位老师:1、为什么采用脉冲接口不能构成全闭环控制呢?比如我在主轴上外接编码器,使其具有C轴功能,此编码器反馈到数控系统不构成闭环控制么?2、按说明书上的意思,采用模拟接口,外接光栅尺,可构成闭环控制,这又怎么解释?恳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不知道您看的是什么产品,不过,说明书上说的是只是这个产品本身的功能,不可能是理论上的全部可能性。所以:

1、这个产品没做这个功能。

2、解释什么?

楼主:
我的理解是:采用脉冲伺服控制不能构成全闭环系统,位置环在伺服驱动器,其实相当于开环控制;而采用模拟伺服控制,通过外接光栅尺或编码器可以构成全闭环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我在一本书里看过关于涡轮流量计方面的。

网友C:
“为什么脉冲的就形不成全闭环呢? ” 为什么就不能呢?

“采用模拟接口,外接光栅尺,可构成闭环控制”将光栅数据反馈到系统,也可以算作是个闭环

网友A:
"采用脉冲伺服控制不能构成全闭环系统,位置环在伺服驱动器,其实相当于开环控制;"

理论上,上级控制器同样可以自己再构造一个位置环,不过很少有真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