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沈阳数控机床:HTC63200a FANUC 的报警

楼主(2009-08-25):
我单位有一台沈阳数控机床:HTC63200a FANUC

求助:刀架【液压刀架】出现报警是:2021 旋转超8秒 。经检查液压没有问题马达灵活,电磁阀,接近开关,编码器和线路都没有问题.怎样解决刀架旋转超时。

网友A:
编码器到控制板没有问题,那就得设置下参数了。之前我遇到了一个液压刀架,弄了半天,最后是因为生锈了。。

楼主:
参数没有动过,如要设置参数,怎样设呢?

楼主:
参数没有问题,就是报警:2021旋转超8秒.有那为高手给解决一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接近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