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与拨码开关问题

楼主(2009-08-25):
我想用拨码开关控制变频器的速度!现在可以用BIN指令把拨码开关的数读进去.但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速度.三菱PLC用什么指令完成 怎么用.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你是想用通信来命令变频,还是在PLC上加一个模似量输出模快

楼主:
用模拟量.比如我拨码开关调到30!变频器就用30HZ的速度运行!

网友B:
可以用485通信改变变频器频率,这样就比模拟量输出模块要省钱

网友C:
用485通信改变变频器频率,这样就比模拟量输出模块要省钱,怎样做

网友D: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7/2009073016154500001-1.shtml

台达VFD-B变频器与三菱FX2N_PLC通讯程序

希望对LZ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