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个输入点转换多套程序的编程

楼主(2009-08-25):
小弟用PLC改造一台机床,机床有多套程序,有时用一套或者两套,因为操作面板的原因,转换程序就用一个按钮,不知道怎么编程实现,求各位前辈指点,最好编一个程序发到我邮箱,WMH0635@126.COM。我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用时间延时,计数,干脆用一个多档的旋转开关!

网友B:
程序可以写成:长按2~3秒后,短按一次改变一次程序啊。其它设备上设参数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可以用计数来做的 ...............

网友D:
计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