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TBL指令!

楼主(2009-08-25):
请问图中“执行中断任务NO.1“是什么意思?

如果执行中断任务NO1,特殊继电器A274.00会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A:
图片不全哇

楼主:
这下看清了吧!!!!!!!!!!!!!!1

网友B(2009-09-27):
一直不知道@CTBL怎么使用

网友C:
好想知道怎么用!!!!!!!!!111

网友D:
D100是表示中断的起始地址,同时,也是定义中断任务数量,D101(低位),D102(高位)表示中断1的中断产生的目标值(例中目标值是十六进制000001F4,也就是十进制500,D103则是中断1序列。D104,D105是中断2的目标值,D106是中断2……

当高速计数器当前值到达D102D101的值(500),执行中断任务的中断D103(No.1)

当你在CTBL中定义了D100作为中断起始地址时,需要用MOV指令给D100赋值,以确定中断任务数量。之后的中断数据,都必须连续,D101,D102,D103,D104……

网友E(2009-11-03):
@CTBL怎么使用就是个微分指令

网友F:
微分动作就是在前面标值位里加个上升沿。对于一些常开的情况下可以只采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