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用于运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感觉信捷的PLC资料太分散了,好多参数要翻几本手册才找到,能不能归纳在一起啊?!

网站上的关于PLC的性能规格说得也太笼统了吧:   高速处理功能---- 高速计数、脉冲输出、外部中断

有几个问题我翻了编程手册和样本都没找到:

(1)    XC3 系列和XC5 系列PLC 一般具有2 个脉冲输出,输出频率最高可达200K Hz,但有些资料确说最高可达400K Hz  ,到底哪些型号是200K  哪些型号是400K的?

(2)       如果用输出频率最高可达200K Hz的机型,我同时进行两轴定位输出,请问两个轴最高输出频率分别是多少?(比如松下FPG 100K的两轴同时输出,最高频率只有50K)。      如果是4轴的XC5 32点机型,4轴同时输出分别进行定位控制,那4个轴最高速度分别为多少? (本人目前的设备上使用台达EH系列进行4轴的定位控制) 不需要插补功能,4轴的XC5 32点机型能否代替台达的EH系列?

(3)   在程序中,对同一脉冲输出通道,同一定位指令只能使用一次吗?如果这个通道控制的轴进行多点定位,那如何编程?

(4)    类似 2    的问题,如果同时几路通道进行计数输入,那各个通道最高速度分别为多少?

(5)

网友A:
信捷PLC质优价廉 我是北京信捷的代理 ,有需要技术支持和产品的可以找我联系,现在信捷产品包括人机、PLC、变频器等,都是在追求更好的品质,更优的价格,最好的服务。 北京热线15801000918

网友B:
信捷有一款XCM系列可以做直线和圆弧插补的PLC,连资料都没有,有一个电子版的讲得太笼统,叫别人怎么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