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PLC的四种脉冲触发方式的比较

楼主(2009-08-25):
最近在OMRON PLC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发现了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想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以下是摘图,请看:

我们看到了带向上箭头的w1.00,这是一种脉冲触发方式,我们不妨定为#1;
#2就是"UP"指令,此指令不管前面条件是瞬通还是一直接通,只是一个脉冲起作用。

再看下面的截图:

还有:

经常用的脉冲指令就是DIFU,我们称其为#3,定为等一些应用指令还有@的表示方法用以脉冲方式触发,我们将其表示为#4

我们就以上四种脉冲方式做比较,探讨一下各自的应用场合,各自的利弊,以及是否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

本人认为DIFU比较稳定,基本不会出现脉冲信号捕捉不到的时候,UP指令该是和DIFU有着同样的功能,也是比较稳定的。对于@,感觉在指令应用上也很稳定,就是感觉带向上箭头的脉冲触发方式不稳定。

以上仅代表个人意见,希望大家能在此留下各位的高见。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这四种方式彻底搞清楚,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

网友A:
实际就两种吧:   有尖头的其实就       DIFU后的点!

1>DIFU      OMRON各型 都支持,缺点要中间点;

2>UP          只有部分中高档的支持,好处,不要中间点,我们几乎都爱这种;

3>指令前加@ ,      条件为真的上升沿,执行指令,偶尔用它。

网友B:
我觉得带箭头的和DIFU等脉冲指令区别在于PLC的那个系列。有的不支持带箭头的,有的不支持DIFU。

网友A:
箭头是指令吗?这我不知道,我只道用了DIFU指令后,这个点就自动有了箭头。

我见最老的OMRON是C200H, 支持 DIFU,但不支持 UP,

我们做中型项目,用OMRON CS1系列,支持 DIFU与 UP,

现在上项目都用S7-300/400,不再用OMRON,因为后者大型

PLC CVM系列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