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B05S100可不可以做蜂鸣器使用??

楼主(2009-08-26):
各位,大家好,请教一下大家!

台达的B05S100有自身的配置有一个蜂鸣器,我可不可以用它来代替我们的蜂鸣器!!!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倒是可以,就是看你会不会嫌声音小?

楼主:
怎么做啊??谢谢了

网友A:
做人机画面时,将系统控制区长度设为>=2,默认是D0开始。

需要蜂鸣器响时,将D1赋值为K4就可以聊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