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08-26):
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用plc+DA模块可以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达到调速的目的,如果直接用PLC的通信线与变频器连接(不用DA模块)能否实现上述功能?如S7300与SEW变频器通过PROFIBUS连接

网友A:
当然可以,以前用模拟量是因为网络不发达,现在很少再使模拟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