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控制板是怎么和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2009-08-26):
abb变频器控制板怎么和变频器通讯,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A:
你说的是800系列的那个RMIO板还是有键盘的CDP板?

RMIO是主控板   用光纤和变频器模块通讯  协议是DDCS

CDP是一个操作面板   和RMIO板通过排线连接

网友B(2009-12-22):
*制动电阻\波纹、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制动单元
*三项输入电抗器、三项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欢迎来电洽谈!打扰之处,请见谅!
www.shguangnin.com
联系方式:13661931827周
QQ:1051041141

网友C(2011-08-25):
操作面板和变频器是什么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