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土机主离合器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楼主(2009-08-26):
买电器网 (www.midiqi.com)告诉您推土机主离合器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采用非常接合湿式多片主离合器的推土机在施工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出现故障后维修比较困难。这种主离合器的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法如下:

1、主离合器打滑

当推土机主离合器打滑时,发动机转速正常且不冒黑烟,工作装置工作正常,但机器爬坡吃力,甚至不能行走。主离合器打滑是推土机最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有:主、从动片磨损;调整盘的销开焊;主离合器操纵杆不到位;调整盘与飞轮盖端的螺纹咬合较差。离合器打滑故障有时非常难处理,一般修理工的处理方法是,反复旋转调整盘。若多次调整调整盘后离合器仍然打滑,则常常是先拆下变速器并盲目地拆卸主离合器,这样不仅找不到故障点而且易损坏其他零件、延误生产,结果会造成大的经济损失。为此,排查时应根据上述可能原因进行仔细分析才能见效。如:我单位有一台黄河TY220型推土机,工作中主离合器有时出现打滑现象,初期通过调整其调整盘机器还能勉强工作,但没过多久销丝杆脱扣,这样就只有拆下主离合器将销的两条丝杆全部换新,并且检查了所有的零件(零件没有损坏,而且主、从动片基本上没有磨损)机器恢复了正常。但过了一个月主离合器又出现了打滑现象,最后竟达到每隔2H就要调整一次离合器,使施工无法进行。当时,曾决定更换全套主离合器,但这样做不仅浪费资金,而且由于生产繁忙时间也不允许,后经多次调整,推土机也只是推几铲或几十铲后离合器就开始出现打滑现象,最后判定是调整盘与飞轮盖端的螺比试咬合变差所致。因而在调整好主离合器后,将销丝杆采用防松螺母死。经此法处理后,该机采用了半年再未调整过主离合器,说明故障点找对了。

2、主离合器操纵杆沉重

主要原因有:滤油器堵塞、供油不足,使助力器不起作用;主离合器液压系统缺油;助力器损坏或助力器安全阀有问题;移动套内的双金属套烧损。当出现离合器操纵杆沉重故障时,应先检查其液压系统的油位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油位合适,可临时拆下滤油器,然后扳动主离合器操纵杆,若感到操纵杆变劲,则说明滤油器被堵塞,此时只须清洗或更换滤油器即可。若油路正常,但主离合器操纵杆沉重,可先检查且力器安全阀是否卡住或泄油,若助力器安全阀无问题,则必须检查助力器;或检查移动套内的双金属套是否烧损,必要是可换新。

3、换挡时齿轮发出异响,难以啮哈

主要原因有:调整盘过紧;手制动器制动效果不良。当调整盘过紧时,主离合器分离比较困难,因而无法切断动力,造成换挡时齿轮发出异响。此时,应逆时针调整调整盘至适当位置,即调整主离合器时,只要在拉主离合器手柄时能清晰地听到越过死点时清脆呼声即可。若手制动器制动效果不良,将会造成主离合器虽然分离,但主离合器轴由于惯性仍然在旋转(按要求,主离合器在分离状态时,主离合器轴应在3s内停转),因而换挡时齿轮难以啮合并发出异响。此时,须调整或更换小制动带。

4、主离合器接合不上

主要原因有:联板上的短销轴脱落;移动套的重锤装反;修理过程中未将主离合器上盖,检查移动套短销轴是否脱落及移动套的重锤是否装反(若重锤装反,会使移动套无法进入调整盘),必要时可拆下移动套,重新铆紧短销轴,并安装好调整盘。若主离合器扛杆轴安装不到位,应按规定将杠杆轴调整到位。

本文来自:买电器网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