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控制力的大小

楼主(2009-08-26):
各位工程师朋友:

       你们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各位.我想用伺服电驱动器加伺服电机做一个力的控制,我需要的力量可以在0--100KG力量之间自由调节,并且可以人机自由调节输出力的大小.请问这样的控制方式可以实现吗?有哪位做过的,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可否通过监测弹簧的弹性形变来控制力,伺服电机的行程就是弹簧形变的行程,再根据公式F=KX,可计算出相应的力。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不过建议还是加一些机械装置放大,这样伺服电机就没必要选太大功率的啦 节约成本

网友C:
伺服做扭力模式可以实现。外加合适的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