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E6.8打开修改后,下载到安装MCGSE6.5的屏中,出现乱码

楼主(2009-08-26):
MCGSE6.5的工程用MCGSE6.8打开修改后,下载到安装MCGSE6.5的屏中,出现乱码

网友A:
用MCGSE6.8打开MCGSE6.5的工程时会自动产生一个原工程(MCGSE6.5)的备份OLD文件,修改一下后缀以及工程名,让它成为可用文件,这个文件就是MCGSE6.5的工程。

网友B:
可以把屏的环境换成6.8的试一下。不过换之前要先备份一下屏原来的环境。

网友C:
屏的环境备份,注册码也要备份,如果产生了问题,可以在把环境和注册码拷回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