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沈阳数控机床的专家:HTC63200a FANUC 的报警

楼主(2009-08-26):
我单位有一台沈阳数控机床:HTC63200a FANUC

求助:刀架【液压刀架】出现报警是:2021 旋转超8秒 。经检查液压没有问题马达灵活,电磁阀,接近开关,编码器和线路都没有问题.怎样解决刀架旋转超时。

网友A:
两种问题:加快旋转速度。如果转速和以前是一样的,有一个接近开关检测没到位程序无法完成,超8秒报警!第二改变程序参数,从梯形图找到报警顺序图,电气说明书中有参数说明,修改定时器参数。此种方法是没有外围电气故障,而机械调整实在没法完成这个顺序控制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