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湾丰炜PLC与三菱FX1S-14MR PLC通信?

楼主(2009-08-26):
学习PLC中,遇到用在丰炜PLC上装个RS-485与三菱FX1S-14MR进行通信。。。

就是不解两种不同PLC进行通信,它们的软元件和地址分配也不一样,不知怎么样编程。

请各位指教!谢谢!

QQ:673811813

网友A:
你准备怎么通讯?

楼主:
对:euro2008 关于

你准备怎么通讯?

内容的回复:谢谢回复!这也是一个问题,它们的通信指令不太一样,像三菱的N:N网络和RS串行数据指令,而丰炜的有RS 数据送指令和Easy Link通信指令。所以我想有RS数据传送指令,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编程,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在两个PLC里都写上程序,使用无协议通信那就行了

楼主:
对:蓝天月亮 关于

在两个PLC里都写上程序,使用无协议通信那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要把发的数据转换成ASCI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