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8-26):
请问各路大侠,600V/300A输出的变频器,如果把负载断开,这样会不会烧模块,多谢了

网友A:
不会烧模块的,-------

网友B:
空载呀。当然不会烧模块

网友C:
不会,是什么原因会想到会烧?

网友D:
正在运行时断开会烧模块。

网友E:
不会,如果把负载断开了,相当于变频器不出力,变频器没有输出,也就是说断开后的变频器只有电压,没有电流,所以不会烧模块!

网友F:
只要驱动电路正常就不会烧。除非···

网友G:
烧?不会烧的,多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