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烧坏

楼主(2009-08-26):
我厂钢包运输车的变频器为ABB,acs550-38A。由于输出电缆经常短路,变频器经常烧坏,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

楼主:
在输出侧加了速断保险和输出电抗器都不行,苦恼

网友A:
为什么总是短路?这种原因你要先解决了短路的问题才行!难道你们厂短路倒是正常的了!

楼主:
我们是炼钢单位,出钢时跑钢烧电缆是常事,由于领导问题短路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我的任务是短路后变频不坏,请赐教!!!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应该有短路保护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听说过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快熔的! 这个问题讨论可以,但是可行的方法还应该是电缆的防护!

网友C:
把过流保护调小一点试一下,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把保险丝换小的,例如电机10kw的,用15A的保险,变频器换大一点的,例如1kw的,换成3kw的。这样的话可能会保护变频器不烧毁。

楼主:
有时输出稍有短路变频器就坏了,是不是换个牌子的可能好点,地方有限换大的变频器不大可能,和设置有关系吗?我认为变频器不用设置也不应该烧变频器呀?我已经更换了6台了!!!!郁闷

网友E:
兄弟  你那问题是领导的做事方式的问题

你这样治标不治本

网友F:
最好是把电机不要装在平车上,用钢丝绳拖动就行了

网友G: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H:
加个电抗器就好啦,主要是输出电压太高啊

楼主:
是加输出电抗器吗?我已经加了,无效果,就又去了。

网友I:
功能上无特殊要求的话,我可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

w18839@163.com

网友D:
输出端短路,变频器是一定会烧毁的,如果输入端短路,变频器不可能烧坏,因为短路的电流很大,是大在短路点以上的电路上,所以输出端加什么保护也不能保证变频器不被烧毁。

网友J:
理论上输出短路变频器应该保护才对啊 你要问问ABB厂家 为什么输出电缆短路变频器不保护。可能你们的电缆很粗哦 !

网友K:
更换使用IPM的变频器,但只较大幅度的降低烧坏的风险,不能根除。

网友L:
楼上的有道理,用IPM保护快点,加大变频功率也有效果

网友M:
你把电缆换成铠装电缆,有铁皮保护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