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DC24V与DC10V电源烧坏

楼主(2009-08-26):
一台ACS510的37KW变频器控制板上的DC24V与DC10V电源同时烧坏,电路板上有明显的烧坏痕迹,为什么?如何维修?如何预防再次烧坏?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肯定是外围线路接错了,进高压了吧,按着说明书的接线 肯定就没问题

网友B:
我有一套设备,2个月DC10V电源烧了2次,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问题在那里

网友C:
外围一定有问题  烧一次可能变频器有问题  但是连续烧就是外围有问题   有可能是高压和低压接线问题  仔细查外围   不然上多少烧多少

网友D:
这两个电源都是小功率用的啊?明显的烧坏了,就应该考虑是不接错了,还是接了不该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