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1pg始终从一个运转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我用fx2n的主机带了二个模块,第一个是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第二个是FX2N-1PG定位模块,在设置好定位模块参数后,脉冲方式设定为:脉冲+方向(因为是近控制步进马达)  在运行时却只能从一个方向运转,在定位指今中无论是加: TO   K1  K-1000 K17 K1 : 还是:TO K1 K-1000 K17 K1 : 多是从着一个方向运转让       然而做JOG操作时,正反多能运转

请教各位了,这个问题目如何解决,是1PG的设置问题呢?还是1PG硬件问题呢?

网友A(2009-12-10):
参数3里的脉冲控制有没选对,还有#25里的相对/绝对座标选择对不对?我也是刚做过实验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