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新plc为什么不能运行旧的就可以

楼主(2009-08-27):
客户有两部14层电梯分别用两个三菱FX2N-128MR控制,其中一台plc坏了,换了一台新的FX2N-128MR写入程序上机不能正确显示楼层,又从新写程序楼层也不再显示,坏的plc修好上机一切正常,不知原因?哪位高手请给指点,谢谢。

楼主:
FX2N-128MR上带一个485BD,不知这个还用设参数吗?

网友:
485BD没有设置参数的地方吧,看是不是有些停电存储的数据要先赋值?

网友A:
要设置参数的,有两种方法:一种用程序设置地址波特率等,另一种在通讯参数设置表里选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一看这两台电梯就是并连运行,里面程序有区别。一台是主,一台是从。两个搞一样的程序,就没有用。估计还要井道自学习呢.另外我这供应PLC编程电缆 和二手PLC,需要的联系 QQ52386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