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10kV(6kV)进、690V输出的变频器吗?

楼主(2009-08-27):
注意:不是用户自己上变压器,把10kV(6kV)变为690V给变频器用,而是变频装置本身就是10kV(6kV)进、690V输出的!

请提供下有这样产品的厂商或者资料,谢谢!

网友A:
没有,关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你自己搞个变压器,找个690V级的变频器多方便~!?

网友B:
成套厂可以定做(可以包括高压进线保护柜、柜装干式变压器、旁路切换柜、变频柜、滤波柜)

Hi,boys!

网友:
老大,太有钱了吧!!!!

网友C:
呵呵!!!

就是有钱,说说为什么这样用?

网友D:
现成的没有,定做吧.出来的也很快

网友E:
你厂没有690V的电源吗?  定制变频器成本会剧增

网友F:
有 意大利 安萨尔多~~~

楼主:
对:blackdevil 关于

没有,关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你自己搞个变压器,找个690V级的变频器多方便~!?

内容的回复:

自己搞个690V变压器?接地系统你自己选定?元件规格你重新校核?短路电流重新计算?自己再上一个380V的变压器给厂内动力用?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690V配电的用户,一切都是陌生的,更何况国家规范图籍在这方面讲的也很少!

网友G:
呵呵,这种要求的变频器还没听说过,等待大家的消息

网友H:
这样的要求真没有听说过,但是我知道国内的很多变频器都是通过变压器降压后在通过变频器内部单元模块串联起来到高压的;不防可以考虑把变压器原边侧为10kV(6kV),副边侧输出690V电压,完了直接接690V变频器;目前还没有听说国内有690V变频器,不过国外的品牌有!如ABB公司的ACS800系列就有额定电压为690的变频器。

网友I(2010-02-25):
非标产品,成本高了些

网友J:
请问一下,这种高压变频器用在什么场合?我还想有10000伏/380伏的高压变频器呢,可以用在大部分星级酒店都有的几百KW的中央空调马达上,既可以实现变频,又可以节省10000伏/380伏的变压器的容量,还可以减小变压器这部分容量所固有的铁损.

网友K:
作为变频器,都是通过功率器件来实现功率变换,现在全世界范围内,ABB算是功率器件的老大了,但耐压做到最高也就8000V左右,而且10KV的输入电压,不是说两个8000V的管子就可以的,至少需要四个到五个串联组成一个桥臂才能满足耐压的要求,8000V的管子电流最小的估计价格都在几千大洋,至于一套这样的系统需要多少钱,你们自己算算吧,看是买变压器合适还是买变频器合适……

网友L:
是不是也能搞出两级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啊?如380/660,660/1140

网友M(2010-04-14):
哈哈!

高压变频器可以输出0~10(6)kV,690V在其工作范围之内呀

网友N(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电源电压:3kv-35kv   电机容量:200kw-60000kw;软起方式:多种;启动次数:不限;启动时间:不限:可以实现1拖六,没有电机容量限制;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