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负载不平衡,零地线有24伏,地线单独做的,怎么处理

楼主(2009-08-27):
现在不敢开机,设备要求零地2伏一下,火线之间都是380伏,火地之间也都是230伏,火地之间就有高有低,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偶认为:1、检查确认您的上一级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您的运行方式,即零地线是否有不规范接地;

                3、检查您的零点漂移的原因:是负载严重失衡、火线有不直接接地、还是总零线没良好接地、。。。。。。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四线制pen黄绿线有虚接,五线制pe黄绿线有虚接。两种系统都是黄绿线有故障。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你的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是什么,我曾经碰到过零线对底线220V的电压。后经检查是有一相相线接地了,而变压器的接线方式是中性点不接地的,从而造成了有两相对地电压380V,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零线对地电压220V。你的零线对地电压是24V,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漂移,零线或者地线接地电阻过大等造成的。

网友D:
砸个接地极 ,重复接地

网友E:
检查母线排吧,肯定有虚接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有一相漏电,才出现这种情况,你处理好以后说明下情况,我也好学习下。我考虑是这个原因

网友G:
这种情况多出在供电线路较长,负载不平衡。如条件允许可加粗供电线路,调整负载平衡。再则零线二次接地。

网友H:
接地电阻是多少啊 测试了吗?

网友I:
和我遇到过的情况差不多,我怀疑负载严重不平衡,接地不良!但对方始终没有处理,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J(2009-09-30):
我的愚见是工作另线有虚接现象,你查一查,还有看一看接头有没有氧化。

网友K:
国内专做电源监控的企业,32位ARM技术成功造就新一代集合式直流屏监控系统;蓄电池巡检仪;直流接地选线仪;直流/交流配电柜系统;电池巡检单元.绝缘监测单元及高频电源核心配套设备:
双电源切换监控 直流屏监控 电池巡检仪 接地选线装置 综合采样单元 电池巡检单元 绝缘监测单元 交流配电监控 直流配电监控 绝缘检测仪 高频开关电源模块 HD22010-3 HD22005-3 触摸屏主监控 交流监控 直流监控 开关量输入\输出 降压硅链控制 绝缘监察继电器 闪光继电器
光缆金具 电力金具 配电架空金具 悬垂线夹 耐张线夹 接续金具 防震金具 连接金具
darvetang@163.com 13590491223 0755-26077589唐先生 http://darvetang.qjy168.com http://wonwin.cn.gongchang.com/

网友L:
有一相漏电嫌疑,仔细查一查应该找出原因的。

网友M:
我认为是你电源的零线出现了问题,看看有没有虚连的现象,或者零线街头接多了阻值增大而引起。

网友N:
零线电压高的原因      工作零线虚接     零线工作电流过大    三相负荷严重偏相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学习了!

网友O:
工作零线虚接 零线工作电流过大 三相负荷严重偏相

网友P:
应该是零线出了问题,  导致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