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各位老大。请问一下。、,如果是增量编码器的伺服,是不是需要一个机械原点。一般是用接近开关还是用行程开关呢。我看资料上说要回原点,如果接近开关做原点检知开关的话,会不会每次回原点的距离不一样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第一次回原点时,接近开关与工件有1mm的距离,第2次回原点接近开关与工件有1.5mm的距离,这样而导致会原点不准。如果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是不是不需要原点开关只要在第一次调试的时候让它记忆原点,然后即时断电,可以用后背电池给编码器供电。请问是这个道理么,我才开始学伺服这里有些不明白。。。。

网友A:
"第一次回原点时,接近开关与工件有1mm的距离,第2次回原点接近开关与工件有1.5mm的距离"

不用导轨么,怎么会差这么多?而且即使这个距离差了半毫米,原点也不会差很多的(相对半毫米而言)

网友B:
归原点的时候接近时使用慢速,每次的误差会小点。

网友C:
我只是扩大误差来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检测开关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到每次检测的距离都一样的,所以增量伺服应该不可能每次回原点都是同一点吧。是不是多少会有些差别,但不是很重要。还有绝对值的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呢?只要定好一个点后,按脉冲来增减,归零点一定准呢?

网友A:
“所以增量伺服应该不可能每次回原点都是同一点吧。是不是多少会有些差别,”

您用什么方式,都会多少有些差别。想要没有差别,那是哲学家要思考的问题。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和让差别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网友D:
绝对值的在这方面是没有问题,但是造价较高,

建议您找原点时加上电机的Z相信号。这样精度要好点

网友E:
每一款控制器都会有找原点的动作,碰到接近开关之后,是开始找原点,而不是认为此点是原点。

以增量式编码器为例,碰到接近开关之后,开始找Z向信号。转一圈只有一个Z向信号,以Z向信号为原点。

所以一般每次的原点位置差别很小。

网友F:
假如你的丝杆螺距是2MM,那么你传感器不管误差多少,只要不超过正负1MM,他都能准确地找到原点的。因为传感器通知伺服找原点时,已经在一圈之内了(正负半圈),而一圈之内只有一个Z信号,并且这个位置是唯一的。

除非你的传感器误差超过一个螺距,那么这个传感器可以扔掉了。

网友G(2009-09-26):
我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编码器,至少我的每次都差不多,也是用接近开关,用DZRN原点回归指令,螺距是20mm的,具体误差多少我没测量过,也不好量,好像跑个百十来回偶而会出现回不到原点,因为我做的这个设备要求误差控制在0.1mm之内,所以在程序里我又给加了一个在完成动作后如果出现未返回原点延时自动触发原点回归指令,这样无伦怎么跑,只要出现误差就会自动找回原点。

网友H:
我在展会见过“时光科技”的一个展品有回原点功能,通过触摸屏控制,还有零速锁定功能呢

网友I:
要配合控制卡来控制的,建议楼主使用安川的交流伺服,其增量编码器只需要加一个电池就可以用做绝对值式来用

网友J:
到靠近原点时速度要放慢,光电感应开关的精度要高一些。

网友K:
不知道伺服电机的回原点的运动轨迹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碰到接近开关时,电机开始反转,当接近开关断开时,伺服认为这个接近开关即为原点。

网友A:
不知道伺服电机的回原点的运动轨迹是怎么回事,
您检索一下本版精华区.

网友L(2013-06-15):
这个一般是近点开关的问题,换个好一点的光电开关就好了

网友M:
机械原点肯定是有误差的,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你可在原点开关前面添加一个近点开关,到近点开关开始缓慢运行,第一次接触原点限位后,让伺服反转一点在缓慢回过去,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

网友N(2013-09-03):
引用 网友E:
每一款控制器都会有找原点的动作,碰到接近开关之后,是开...

 不错 顶一下

网友O:
不会累计的

网友P:
用机械开关试试,精度很高的,施耐德的XCM D2102L1,我司一直在用

网友Q(2013-10-14):
如果用PLC作上位机,使用ZEN回原点指令时,是两段速运行。机构先是较高的速度向近点开关运行,近点开关一接通,机构便降到较低的速度运行,到近点开关断开,便减速停止运行。所以,可以考虑近点开关接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能让机构先降到较低的速度,这样找原点会比较准备,能满足一般的需要。至于近点开关后面的行程开关,它不是定位用的,是保护用的,即伺服驱动器上的正向禁止极限CCWL和反向禁止极限C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