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腾PLC热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7):
我想请教下关于昆腾PLC(43412A),在热备时硬件是怎么样组态的,它们两个CPU背后的地址要不要调节为相同的地址????

也就是两个CPU的地址要不要一样!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两个CPU的地址要一样

网友B:
CPU后边的地址是MB+的地址,和热备没有关系,除非你热备还需要MB+通讯,但是MB+在热备切换时做不到无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