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 kinetix 6000 伺服驱动器反馈信号错误问题

楼主(2009-08-27):
我公司一设备上用的是AB kinetix 6000 伺服驱动系统, AXIS Module 是2094-BM01 ,SERVO Motor 是MPL-B 320 PSJ 24 AA, 使用的是High Resolution Feedback 编码器,在运行中经常出现Feedback Fault, Feedback noise错误,我们检查了所有的接地系统都OK,但就是不能消除故障,不知哪位肯帮我解决问题,非常感激.

网友A:
E64?再好好查查

有条件换换电缆试试

网友A:
E07?E30?

加我建的那个群吧

有可能帮你找出问题

网友B:
那位老师能告诉我E20报警是什么信息。txzhao@163.com谢谢!

网友C(2011-02-08):
E20
MotFeedback故障(MtrFdbk AQB)
电机编码器状态错误的马达编码器遇到非法过渡。
??使用屏蔽双绞线电缆。
??公路由潜在的噪声源的反馈了。
??检查系统的理由。
??替换马达/编码器。

网友D:
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1. 可能是编码器的反馈电缆不好. 2, 编码器接口连接不靠, 3. 伺服电机损坏.

根据我们的实际维修经验,伺服电机故障的可能性要大些.可以联系我们检修一下.

电话: 4006-120-890 陈先生

网友E:
如果反馈电缆使用罗克韦尔提供的原装电缆,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F(2012-05-26):
我司供应欧美系伺服电机线束。请联络。QQ:1747584861, e-mail:15986750819@139.com

网友G(2014-11-25):
我有AB kinetix 6000 二手伺服驱动器, 2094 2098 都有可以进去看看

 http://ok0328.1688.com

网友H(2018-01-26):
这个很好啊。。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I:
干扰或是设备故障,更换电缆,做好接地

网友J(2019-01-11):
一般编码器线不良的可能大点吧

网友K(2022-02-25):
老师,E19是什么问题呢,是驱动器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E07?E30? 加我建的那个群吧 有可能帮你找出问题

老师,哪个群可以请教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E07?E30? 加我建的那个群吧 有可能帮你找出问题

老师,哪个群能请教故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