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无法复位

楼主(2009-08-27):
我又一款力士乐变频器REDU500系列 RD52     75KW变频器最近经常报警external  0

无法复位,经断电多次3-4小时后才可复位。哪位大侠能给点建议或办法。先谢了。

楼主:
该变频器是由PLC 控制的 功率应为110KW 型号RD52.1-4N-132-R-NN-FW/S110

楼主:
问题已解决,因为X14输入板4#端子无输入导致,此端子是变频器输出锁定,24V经温度控制器输入该端子,电控箱温度过高,控制器断开,无24V 输入,变频器输出被锁定,导致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