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伺服电机的功率大小

楼主(2009-08-28):
我司的设备一般用1.5KW交流异步电机佩减速机传动,现在想用伺服电机,不知该选用多大功率电机合适?是不是也是采用电机加减速机的形式?当然是说硬件结构不是控制系统.伺服电机我知之甚少,见笑了.

网友A:
"不知该选用多大功率电机合适?"

按照需要的转速和扭矩来算.

"是不是也是采用电机加减速机的形式?"

既然之前是用了减速机的,大概这样的结构会比较经济.

网友B:
选择伺服电机应考虑:转速、扭矩大小、惯量匹配。简单的公式:功率=转速x扭矩/9550.

网友C:
几级电机,额定转速多少?换算到扭力是多少?这样大概模糊点能选出伺服来。

但是建议做一下选型,核算一下负载转矩、负载惯量、加速转矩等等。

网友A:
"如果您的负载等各种工况不变,那伺服肯定还要选1.5kw 。"

这可难讲,同是1.5KW,可能新电机转速太高用不上,但扭矩不够用;或者是扭矩有富裕,但转速上不去.

网友D:
上面的这一句说得很对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并且要确实理解下来。

<同是1.5KW,可能新电机转速太高用不上,但扭矩不够用;或者是扭矩有富裕,但转速上不去. >

这个道理特别在一些道理不太懂,可是又“资深”的工程师上可见,他是不明白的。

网友E(2015-01-14):
1.5KW异步电机的额定转矩和伺服的肯定不一样,额定转速也不一样。

网友E:
伺服电机扭矩大,而功率并不高,所以同等功率的异步电机和伺服比,伺服的扭矩就大多了

网友F(2015-03-08):
,伺服的扭矩就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