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200的波特率只能设为9600呢

楼主(2009-08-28):
是电缆的问题吗,还是plc的问题,我在plc上设置波特率19.2k,电脑com口上也是19.2k,为什么就不能通信了呢,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电缆问题。有的组装电缆不支持19。2,原装电缆必须更改dip开关

网友B:
普通的电缆不支持19。2K的,所以无法通讯的,给你推一款好用的电缆,USB-PPI+(二代) 9600、19200 9600、19200,不支持多主站 "需要安装驱动,
生成串口" S7-200全系列
Q:1048811647!

网友C:
如果电缆没问题那就只有plc有问题了,

网友D:
我看是电缆的问题,这里有个电缆图,你还是自己做一根吧,保证好用.http://www.plcjiemi.com/rjxz.htm

网友E:
是电缆的问题

电缆不支持这样的输入波特率设置

网友F:
电缆就是个rs232转485的模块,如果连19.2k都不支持,真想不明白这电缆内部是什么东西了.

楼主:
我的电缆时原装的啊,和plc一块买的,不过没有dip开关

网友A:
usb口的??

如果是串口的,那你买的就是假货。

网友G:
对:wxzsg007 关于

我的电缆时原装的啊,和plc一块买的,不过没有dip开关

内容的回复:

先执行清除指令,把PLC的默认的系统块清除掉(也就是清除掉默认的9.6K速率),
再下载19.2K或187.5K的系统块.

网友G:
     非原装电缆一般也能支持19.2K速率,但大多数支持187.K速率就有问题了.支持多主站就不要痴想了.

网友H:
可能没有把通信设置数据下载到PLC。

网友I:
基本上确定,没把设置下载到PLC中!仔细看看串口设置,系统状态字吧!

网友J:
没有dip开关的话,你检查一下通信设置(远程设备地址:1,本地设备地址:0,通信模式:pc/ppi电缆(pc通信口为com1),通信协议:ppi协议,传送波特率:19.2kbps)、安装通信接口:选pc/ppi cable、参数设置:ppi选项卡和local connection选项卡进行设置。只要不是plc或电缆故障,一般应该就行了。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基本上确定,没把设置下载到PLC中!仔细看看串口设置,系统状态字吧!

内容的回复:

怎么把设置下载到plc,我在电脑上改完这些数据后就不能和plc连接了,怎么下载,我有点笨,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终于知道了,下载进去就行了,谢谢各位了,

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用波特率是9,6k的,为什么不用19.2的,或者更高的,这对我们编 的程序有什么影响(除了速度快,这是好的方面),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吗,

网友K:
普通通讯电缆不支持别的速率,你用西门子原装的通讯电缆187.5k也支持

网友L:
把电缆的DIP(原装,非原装不带隔离,)开关设在合适的位置上,STEP软件将端口号,及速率设置好,不同速率只是下载快慢不同,没有什么不利影响!

网友L:
对使用没有影响!!!!!!!!!!!!!

网友M:
电缆问题,新的电缆支持,旧的不行的

网友N:
一般都支持187.5k,9.6K也可以的,QQ:39018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