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B变频器控制字的含义!

楼主(2009-08-28):
请问,ABB变频器的控制字是什么样的,下面几个控制字的含义是什么?谢谢!

w#476:
w#477:
w#47F:
w#473:
w#4F7:

网友A(2010-04-12):
有关控制字的含义 ,可将其转换成2进制,再对照说明手册上的每个位的含义来理解

网友B:
对:sgnoljz 关于

有关控制字的含义 ,可将其转换成2进制,再对照说明手册上的每个位的含义来理解

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你说的这些控制字手册,是不是专门的一本说明书,请问是那本,哪里有下载?

网友B:
ABB用户手册上有介绍

047F 转成2进制 就是 0000 0100 0111 1111

看下图 位12~15未使用so全是0 so没截图

网友B:
ACS510 用户手册161
内置现场总线
ABB 控制配置文件技术数据
概述
ABB 传动配置文件
ABB 传动配置文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于多种协议的标准配置文件,包括 Modbus 和
FBA 模块支持的协议。提供两种 ABB 传动配置文件的实际应用:
• ABB DRV FULL(ABB 传动完全版) – 这种应用实现了与ACS600 和 ACS800 传动控制
接口的标准化。
• ABB DRV LIM(ABB 传动简装版) – 这种应用实现了与ACS400 传动控制接口的标准
化。这种应用不支持ABB 传动完全版所支持的两个控制位。
除了特别说明,下面关于ABB 传动配置文件的说明适用于以上两种应用。
DCU 配置文件
DCU 配置文件将控制和状态接口扩展到32 位,并且它是主传动应用程序和内置现场
总线环境的内部接口。
控制字
控制字是现场总线系统实现对传动控制的最主要方式。现场总线主机发送控制字到传
动。传动根据控制字中的相应位进行状态切换。使用控制字要求:
• 传动处于远程控制 (REM) 模式下。
• 串行通讯设置为控制命令的信号源 ( 使用参数,如 1001 外部1 命令, 1002 外部2
命令和 1102 外部1/2 选择)。
• 所使用的串行通讯配置为使用 ABB 控制配置文件。例如,为了使用控制配置文件
ABB 传动完全版,要求参数 9802 通讯协议选择 = 1 ( 标准MODBUS),并且参数
5305 EFB 控制协议 = 2 (ABB 传动完全版)。
ABB 传动配置文件
下表和后面介绍的状态图描述了ABB 传动配置文件控制字的内容。ACS510 用户手册161
内置现场总线
ABB 控制配置文件技术数据
概述
ABB 传动配置文件
ABB 传动配置文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于多种协议的标准配置文件,包括 Modbus 和
FBA 模块支持的协议。提供两种 ABB 传动配置文件的实际应用:
• ABB DRV FULL(ABB 传动完全版) – 这种应用实现了与ACS600 和 ACS800 传动控制
接口的标准化。
• ABB DRV LIM(ABB 传动简装版) – 这种应用实现了与ACS400 传动控制接口的标准
化。这种应用不支持ABB 传动完全版所支持的两个控制位。
除了特别说明,下面关于ABB 传动配置文件的说明适用于以上两种应用。
DCU 配置文件
DCU 配置文件将控制和状态接口扩展到32 位,并且它是主传动应用程序和内置现场
总线环境的内部接口。
控制字
控制字是现场总线系统实现对传动控制的最主要方式。现场总线主机发送控制字到传
动。传动根据控制字中的相应位进行状态切换。使用控制字要求:
• 传动处于远程控制 (REM) 模式下。
• 串行通讯设置为控制命令的信号源 ( 使用参数,如 1001 外部1 命令, 1002 外部2
命令和 1102 外部1/2 选择)。
• 所使用的串行通讯配置为使用 ABB 控制配置文件。例如,为了使用控制配置文件
ABB 传动完全版,要求参数 9802 通讯协议选择 = 1 ( 标准MODBUS),并且参数
5305 EFB 控制协议 = 2 (ABB 传动完全版)。
ABB 传动配置文件
下表和后面介绍的状态图描述了ABB 传动配置文件控制字的内容。

161页

网友C(2011-06-16):
w#476:关断
w#477:激活
w#47F:正在运行
w#473:运行禁止
w#4F7:方向控制

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改正。

网友D(2011-12-28):
w#476:激活

w#477:急停
w#47F:起动
w#473:软停
w#4F7:复位

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请改正。

网友E(2012-02-22):
有图有真相ACS550控制字的位定义

网友E:
状态改变的操作说明如上图

网友E:
ACS550控制字状态转换图

网友E:
一般地,047F为启动

0476(E)为停止

网友F:
同意六楼,我做实验时(550)试了下先写047e 然后在写047f 启动 。  最高位字节可变停止的方式不一样     哈哈拿本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G(2017-04-24):
我也在纠结这个呢,控制字都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能有一份教程就好了,我要和s7-200进行modbus通讯

网友H(2018-05-08):
学习中,感觉ABB好难!!

网友I(2018-12-04):
确实很不错我分享了  谢谢

网友J(2019-01-03):
这个必须回复,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