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量泵选用变频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请问:我的现场设备是1.5KW  380VAC的计量泵,我选用ABB的ACS550-01-04A1-4,可以吗,如果不行应该选用哪个系列,请列出具体型号。

网友A:
可以 ,没问题

网友A:
510的也可以,而且价格也比550的便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13911783732

楼主:
510肯定不行,我查过资料,计量泵为恒转矩特性

网友B(2010-10-08):
选800-01 最小的那款。

网友C:
用什么计量泵?我用过隔膜式计量泵,用350的变频器也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800-01 最小的那款。

大哥没有必要这么奢侈吧

楼主:
选800-01

确实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