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hoff PLC谁知道怎样上传程序

楼主(2009-08-28):
请问哪位知道贝福PLC怎样上传程序,程序是用ST语言编写。

网友A:
在online-chose target-login

 online-run

网友A:
哦!搞错了!我以为是下栽!上传的话是不可以的,这跟什么语言是没有关系的!BECKHOFF跟其它不同的就是不可以上传,在PLC中的是源代码了!只有问写程序的才可以!呵呵

网友B(2018-03-09):
可以上传

file-》open->open from source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