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DCOM的时候为什么交互式用户的选项是灰色的呢?

楼主(2009-08-28):
配置DCOM 的OPCenum的时候为什么交互式用户的选项是灰色的呢?那位大哥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那是你的OPC Server对OPCenum的的标识做了特殊帐户的配置

楼主: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B(2011-05-1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C(2012-10-24):
怎么玩 同问 我也是同问

网友D(2013-03-13):
        似乎是没有注册吧

网友E(2013-05-03):
如果是XP系统,应该是缺少一个OPC Data Access Components插件

网友F:
开始--》运行的输入框中输入: C:\Windows\System32\OpcEnum.exe /regserver

网友G(2013-06-13):
引用 网友F:
开始--》运行的输入框中输入: C:\Windows\...

 如果是Win7的 要在系统管理员权限下 注册OpcEnum

网友H(2020-08-23):
引用 网友F:
开始--》运行的输入框中输入: C:\Windows\System32\OpcEnum.exe /regserver...

 我的是Win10系统,根目录不一样,运行的输入框中输入的是:   C:\Windows\SysWOW64\OpcEnum.exe /regserver

注意:1、OpcEnum.exe后有空格(英文输入状态下的)

           2、主要找到自己的OpcEnum.exe程序所在的位置

网友I(2020-12-09):
完整解决操作方法:

      1,首先确定你电脑的OPCenum的路径,这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搜索工具,搜索“OPCENUM.EXE"找到,如果是32位的WIN7或XP系统,则路径应是C:\Windows\System32\OpcEnum.exe ,如果是64位的win7则可能是C:\Windows\SysWOW64\OpcEnum.exe

       2.在电脑的”开始“下打开电脑的”运行“,在运行中输入你电脑的OPCENUM路径,如XP系统,则输入C:\Windows\System32\OpcEnum.exe/unregserver,按确定;

      3.再次打开运行窗口,在运行窗口中输入C:\Windows\System32\OpcEnum.exe/regserver,按确定。

      4.好了,现在再将OPCENUM属性重新打开,你可以看到交互式用户已经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