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南大傲拓NA200PLC在染色机温度控制系统的应用

楼主(2009-08-28):
1 引言

    染色工序在纺织品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染色质量直接决定了纺织品的色泽、外观,甚至还影响纺织品的生产成本。在染色工序中,影响染色的因素主要有染液浓度、温度、液位等,其中温度控制是很重要而又复杂的控制过程。染色过程实际上是执行由工艺人员针对不同织物的一条温度曲线,每个工艺对染色的温度、升降温过程都有严格的要求,否则,容易使织物产生色差、缸差、条痕等疵点,造成复染率上升,生产成本的增加。针对染色过程温度控制的复杂性,设计了基于PLC 的染色机温度控制系统,实现对染色过程温度的控制,从而减少织物疵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2 系统控制要求

        1)温度曲线存储要求对于不同的染色品种,其对温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对应的温度工艺曲线也是不同的,本系统通过触摸屏的组态配方设计将多种染色工艺及每一套工艺中的不同阶段的数据存储在触摸屏中,从而更方便的让工艺人员去操作,工艺人员可以随时修改工艺参数,并保存,这个数据将永久保持在触摸屏中,将工艺人员设定的不同的温度工艺曲线,全部由工作人员在触摸屏上输入,控制器根据接收的温度工艺曲线进行温度控制。控制器和触摸屏都具有断电长期保存当前数据的功能。

  2)温度控制要求
在染色工艺过程中,典型的工艺曲线如图1 下所示:

                              图1 典型的工艺曲线

  由图 1 可知,染色工艺可以分为多个曲线段,不同的曲线段对应不同的温度。对染色过程的温度控制主要是让芯子上的杯子内染液进行升温、保温、降温,结合生产的实际要求又将升温阶段按照斜率来进行升温设定,升温中PLC的设定可以为0-9℃,这个速率需要根据现场的加热器的功率来计算,本次在现场测试过程中设定到4℃时加热器已经是满功率运行,在PLC中设定这种人性化的斜率升温选择,从而很好的进行升温阶段的设定。温度控制分为五个子程序:按直接升温、斜率升温、保温、直接降温和按照斜率降温过程。这五个过程在PLC中分别对应五段程序,然后根据上位步号的选择进行循环执行。如图2,图3所示:

                                                                 图2:染色配方界面
                                                                          图3:主界面
3)报警显示与染色配方功能
         以上图2和图3是运行过程中的最主要的两个界面,为了让用户能够更好的查看运行中各种状态,在主画面中做了曲线图,可以更直观的查看过程温度的效果。而染色配方工艺界面让用户可以更方便的设置各套工艺并选择运行,本套系统每个工艺设置9步,可设定运行的步号,并从这个步号往后运行,当一套工艺运行完成后,主界面弹出一套染色工艺已运行结束,请确认,用户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套工艺。如下图所示。
                                                                    图4:一套工艺结束确认
         图4中右侧界面主要是马达转速的控制以及变频正反转的控制,除了转速的控制是手动设定外,正反转的控制以及正转时间、反转时间和停止时间全部由PLC编程实现。当出现各种故障时,触摸屏指示灯闪烁,并出现故障报警,弹出故障报警画面,显示报警的原因。

3 系统的硬件构成

  本系统采用南大傲拓公司推出的 NA200小型PLC作为现场控制器,选用CPU2002 主机模块;通过RS232口modbus-rtu协议连接触摸屏。现场控制器扩展了一块智能温度数据采集模块RTD输入模块2通道,该模块带有2 个模拟输入点,集成有16 位/转换器,分辨率达0.1℃,能自动进行线性化处理,有冷端补偿功能,不再需要外部变送器,一个模块就能完成数据采集及数据处理功能。系统的温度信号的检测采用铂电阻PT100,铂电阻具有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可靠的特点,在工业上广泛用于-200℃~+500℃之间的温度测量。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RS485接口,MODBUS-RTU将PLC同工厂监控相连,实现远程操作与监控。
由于硬件较少,就不列表了。
配置一块CPU2002(南大傲拓)、一块RTD输入模块2通道(南大傲拓)、触摸屏7寸(南大傲拓)等。

4 系统的软件设计

  由图 1 可知,染色工艺可以分为几个曲线段,不同的曲线段对应不同的目的温度、升降温时间、保温时间。对染色过程的温度控制主要是对染槽升温、保温、降温,结合生产的实际要求又将升温分为直接升温到指定温度和按斜率准确地升温到指定温度;同理,降温也分为直接降温到指定温度和根据斜率准确地降温到指定温度。因此温度控制分为五个子程序:直接升温、按斜率升温、保温、直接降温、按斜率降温。直接升温还是斜

楼主:
我先把沙发占了。。。

楼主:
这个工程刚完成没多久,工艺上很多依然还是用的染色机控制电脑,用PLC来取代控制电脑 我想可操作性会更强。现在来看的话成本已经差不多了,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