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ifix过程数据库只能显示一小部分,为什么?

楼主(2009-08-28):
请教各位高手,ifix过程数据库只能显示一小部分,为什么?而且新加一个变量后,当时有显示,把过程数据库关掉再打开,就不显示了,但是在表达式编辑器却能找到全部的变量。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是不是先启动工作后启动驱动?我也碰到过,用的MBE驱动,如果驱动后启的话,就会造你所说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