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问题

楼主(2009-08-28):
请问:ACS550-01-04A1-4  变频器和电机的最大距离为多大,超出的话是不是加输出电抗器可以延长,电抗器型号是?

网友A:
中间不加电抗器最长距离能到100米,加上du/dt滤波器(输出电抗器)最长能到150米,型号是NOCH-0016-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