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变频电机功率如何选用?

楼主(2009-08-28):
有几个问题需要向大家咨询一下:

1.变频电机在低频率(例如20HZ)和高频率(例如50HZ)运行状态下,电流和扭矩各有什么变化?频率越高扭矩越小对吗?频率越高电流越大吗?

2.变频电机功率的选择公式是什么呢?为什么结果还得除以效率呢?这个效率指的是什么?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

3.现在有个皮带机,要求传送速度是每秒0.2米,皮带上的物料是400KG,主传动辊直径是200mm,长度是700mm,皮带宽度是600mm,皮带机长度是3400mm。如何求出电机功率?

网友A(2009-12-24):
1,(1)如果你用的是变频器,电机基频是50Hz:从0——50Hz,频率越高电流和输出扭矩越大。超过50Hz则输出扭矩逐渐减小。

     (2),如果你用的是伺服,基频以下数出转矩始终可以达到最大转矩,电流也一样。超过基频扭矩逐渐减小。
2,选择电机是要看扭矩的,一般电机都在铭牌上标出来了。  电机有铜损耗和铁损耗,这部分是损耗。效率是指的是输出的有效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

3,这要看需要多大的扭矩。你说的不太明白,有没有减速机?

网友B:
变频电机功率为什么结果还得除以效率呢?这个效率指的是什么?

效率是电机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通常我们所述的4KW电机,并非电机消耗4KW的电能(在额定负载时),而是输出功率是4KW。由于电机自身有损耗,如轴承的磨擦力损耗,电磁能转换机械能的损耗等等,电机要输出4KW的能量,那么输入功率肯定要大于4KW。

网友B:
3.现在有个皮带机,要求传送速度是每秒0.2米,皮带上的物料是400KG,主传动辊直径是200mm,长度是700mm,皮带宽度是600mm,皮带机长度是3400mm。如何求出电机功率?

你的负载属于磨擦类型,此类负载的功率=摩擦阻力×速度(线)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只能求出线速度,而不能求出摩擦阻力,摩擦阻力是根据摩擦系数与正压力的乘积。当然,从理论上来说,摩擦阻力是可以求出的,但摩擦系数与正压力到底取多大才合理?

因此磨擦类负载的功率=摩擦阻力×速度(线),仅能用于学校里的练习、作业,真正在实际应用中,没多大意义。

网友C(2010-01-28):
3400mm的皮带较短,根据使用经验,选个5.5kw的电机应该就可以了,可选用YVP132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