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D300win的USB驱动程序

楼主(2009-08-28):
如何安装D300win的USB通讯电缆驱动程序

网友A:
这个在参考手册的附录中有图文教程。

连接你的SPH系列带有R 的机型,插入USB编程电缆,系统提示找到新硬件,需要驱动,在D300Win的安装目录下的driver-micrexsx目录下可以找到sxusb.inf。

楼主:
你好,谢谢,只找到sxusb.dll 但打不开。

网友A:
如果只找到SXUSB.dll,那么造成此状况的可能性有2个:

1、你没有正确安装D300Win软件。
2、SXUSB.INF文档由于某种原因被破坏。

无论哪种原因你都需要重新安装你的D300Win软件。

关于富士SPH的问题你可以致电庆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021-62521122

楼主:
谢谢!我是按照手册步骤安装的。我再试试。

楼主:
 光盘里软件没有SXUSB.INF文件

网友B(2018-12-07):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参考手册的附录中有图文教程。 连接你的SPH系列带有R 的机型,插入USB编程电缆,系统提示找到新硬件,需要驱动,在D300Win的安装目录下的driver-micrexsx目录下可以找到sxusb.inf。

是不是打印机线插上带R的机型后出现这个sxusb.inf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