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让瞬时流量变成累计流量

楼主(2009-08-28):
求助:如果让瞬时流量变成累计流量
我现在使用的流量计只能产生瞬时流量的4-20毫安的信号(小于4毫安为没有流量,20毫安为最大流量),我现在使用普通仪表可以用线性的方式把该值显示到操作室,并通过485通讯的方式把这个瞬时值显示到电脑上,或者记录于PLC上,可现在问题是流量计本身有累计显示的功能,而我使用的流量计不支持网络功能,我现在需要在自己的工控机上显示累计值,我想知道应当如何计算,又如何解决由于外界干扰引起的误差?
我的初步想法是每秒计算一次流量(即瞬时流量/3600),然后累加,可问题是这样的除法有累计误差,而且如果流量计到仪表的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有跳变,这样的跳变对瞬时值影响不大,可对累计值影响将是巨大的。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通常智能流量计可以同时测量瞬时流量以及累计流量,不过通过4-20mA只能输出瞬时流量。如果此仪表支持HART信号通信方式的话,可以通过HART总线同时读出所有这些信息。

你的流量计支持HAR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智能流量计可以同时测量瞬时流量以及累计流量,不过通过4-20mA只能输出瞬时流量。如果此仪表支持HART信号通信方式的话,可以通过HART总线同时读出所有这些信息。

你的流量计支持HART吗?

不支持HART协议,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非现场总线型流量计的话,现场显示和工控机显示的误差会越来越大,必须定时校准。基本不具备实际操作性。建议还是换总线型表。

网友B:
你买的时候有没有带HART协议,要不然就在自带显示上显示好了

网友A:
还有一个笨办法。那就是在你的算法基础上再增加2个线性校准系数A/B(Y=AX+B)。通过实际测量若干时间,例如1周时间后,再调整校准系数A/B,使现场显示Y与计算机显示X可以同步。

网友A:
至于现场瞬时干扰,实际上可以设计数字滤波平滑程序,去除那些干扰信号的影响,难度也不大。

只要你的计算机不死机,则此累计流量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网友C:
楼主最好还是搞台流量累积仪表

因为自己用公式计算的话确实比较麻烦,牵涉到采样时间问题。

如果测量的是液体流量还好,温度和压力对体积流量影响不大。如果测气体或者蒸汽流量,那还要考虑温度和压力补偿,这个算起来就更麻烦了,而且误差也相当大。

所以为了省事,楼主还是买台流量积算仪吧

网友D:
很多DCS程序都可以根据瞬时计算累计流量,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E:
你的做法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根据你上位机的采样速率调整累加时间(如:1/2秒,或更快些),也就是让你最快的采样时间和瞬时流量积分即可(即简化成相乘)。

网友F:
ls又是涡轮流量计又是涡街流量计,看在在流量计方面有研究啊。

网友G:
如果想现场显示和采集到的信号能数据接近,那还是有流量累积仪表

楼主(2009-10-05):
引用 网友D:

很多DCS程序都可以根据瞬时计算累计流量,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我使用的组态软件是组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DCS程序都可以根据瞬时计算累计流量,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我使用的组态软件是组态王,不知道和您说的DCS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很多DCS程序都可以根据瞬时计算累计流量,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我的初步想法是每秒计算一次流量(即瞬时流量/3600),然后累加,可问题是这样的除法有累计误差,而且如果流量计到仪表的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有跳变,这样的跳变对瞬时值影响不大,可对累计值影响将是巨大的。
这样是可以的。你试试看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上位做个流量累计不就得了

网友J:
组态王软件应该有流量累积这个功能的

楼主(2009-11-25):
力控直接就可以累积,这是我才看资料得到的,但误差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比如我总管路是天然气公司的总表,分支使用孔板流量计,分支的数据累积后和总表是对不上的

网友K:
一般有积算仪会简单省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