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带刹车伺服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9-08-2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一般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一般是怎么开控制的,是不是先要使能ON后然后接通BREAK,再延时一段时间后发脉冲的!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号的方法的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的伺服!

网友A:
"是不是先要使能ON后然后接通BREAK,再延时一段时间后发脉冲的!"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B:
一般都是利用伺服内部进行控制的,三菱的和LUST的我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