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7-200 编程连接时 显示 端口正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楼主(2009-08-29):
请教我在 电脑编程时,用PPI-USB连接时  通信显示:端口正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无法建立连接

网友A:
可能原因有:

1、USB驱动不正常;

2、虚拟端口与物理端口同时使用;

3、该端口刚被另一设备应用过,这时注销一下系统,让硬件识别重新扫描即可解决;

还有什么可能,请有经验者跟上吧...

网友B:
不知道指的是电脑的端口还是PLC的端口,如果是PLC的端口还有可能就是这个端口被内部程序设置成了自由口通讯,可以把200开关拨到STOP上再试试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该串口被编程,处于通讯状态!!

可以把PLC的开关扳倒STOP状态

网友D:
恩,上面说的对,另外我这供应PLC编程电缆和二手PLC。需要的联系呀,QQ523860371

楼主:
谢谢!我是前段时间还使用过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过了段时间就是这样了啊,老师显示::端口正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无法建立连接。换了一台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啊!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我是前段时间还使用过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过了段时间就是这样了啊,老师显示::端口正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无法建立连接。换了一台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啊!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啊?

   如果是USB/PPI电缆可能会"较经常"出这个问题,连西门子原装的也不例外.一般出现在USB/PPI电缆与PC连接着,而PC进行与其它外设设备通讯之后.一旦发生了这问题,一般插拔USB/PPI电缆的USB头就可以解决.   如果是RS232/PPI电缆,可能得重启系统了(启动前插好电缆).

网友F:
注销电脑再重起就行了

网友G:
这种问题我原来也遇到过,我电脑上的AB软件默认的端口是COM1,把AB的软件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H:
装USB的com口可能正在被其他设备使用着,还有就是USB驱动没装好。

网友I:
S7-200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多试几次,更改参数试一下,就可以了,QQ:390181753

网友J:
看看有没有使用端口的软件运行着,关掉使用该端口的软件就好了。

楼主:
谢谢啊!问题已经解决了啊,是以为通讯设置问题啊,不是COM1而是选择USB就OK了啊!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PLC程序也正在运行,然而PLC也是用的串口和变频器通讯,当把PLC编程电缆插到此口时,就提示此现象。把PLC打到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L:
过路的,进来学习一下,感谢各位的精彩发言。

网友M:
看看是不是有软件冲突呀,把COM给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