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烧坏。

楼主(2009-08-29):
按下按扭就烧坏了接触器。

说明电路有问题吗?

什么原因会烧坏接触器呢。

网友A:
如果你用220的线圈!去接380V当然会了!! 要注意阿!!  那可说不定!

网友B:
按下按扭就烧坏了接触器。

说明电路有问题

注意接触器电压选择

网友C(2010-08-10):
肯定电路短路了,同志

网友D:
按下就烧?是主触点还是线圈,也没那么快吧

网友E:
“按下按扭就烧坏了接触器。”

1、是接触器线圈烧坏,肯定是线圈电压低于控制电路电压的缘故;

2、是接触器的触点烧坏,肯定是接触器主触点将主电路短路所致,原因是主电路接线或控制回路设计、接线错误导致;

网友F:
刘工解释的很正确

网友G:
说明电路有隐患:

一般都是主触头触点烧坏,原因就是电路中

存在严重短路现象

网友H:
 我也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接二次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