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黑屏

楼主(2009-08-29):
    求助:我这现有一个台达触摸屏,在通电使用3小时后就黑屏。

其它一切正常,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有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路过的大侠指教。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问题?.........................................................

网友A:
QQ:137224643   有问题可以共同解决.................................................................................

网友B:
电路上IC问题,通电一段时间后,IC发热,引起黑屏。相关信息可上:www.lnt88.com 咨询。

网友C:
北京亚太方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种自动化设备,维修价格低,周期短。如有需要请联系我。

傅锁玲:15810514939 QQ:112157316

我公司网址:WWW.YATAIFANGYUAN.CN

顺祝商祺!!!

网友D:
诺博克(中国)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24h服务热线:158 2188 4188   QQ在线:7718 78076

网友E:
可能是高压条坏了!要看具体请况的,如有需要请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F:
黑屏好修白屏难修

网友G:
可能是背光灯的问题,或者背光灯供电线路问题...

网友H: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重新灌一遍程序。如果硬件问题,那就待定了

网友I:
可以看看控制背灯的高压条

电感和微型继电器

我弄过一台MP270,就是电感脱落

网友J:
可能是背光灯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K:
 厂家保修。换新的啊

网友L:
若排除是LCM的問題,把MB寄給我幫你分析看看;